误装系统到其他盘里啦,数据能弄回来吗

楼主(2009-12-06):
误装系统到其他盘里啦,数据能弄回来吗,用什么工具好些,我用啦很多的工具都不行,高手帮忙。

网友:
没有被覆盖的是可能的,,,,

网友:
这个很麻烦,,能弄出来乱码很多,其实数据恢复软件都差不多。暂时没有发现别的好办法。。上传个易我恢复软件。里面带注册码的。[local]1[/local]

网友:
那个太大了,上传个别的吧。

网友:
如果对原来的、现在的分区状态都知道
那直接用WINHEX手工做分区最好。

网友:
如果没有覆盖的话,还可能找回来,但是你是吧系统装到里面去,估计内容很难回来了

网友:
我以前也这样装过,后来也没把数据找回来,

网友:
没有被覆盖的都能找回来!

网友:
GHO盘都有的一个工具diskgen,误克隆后用这个软件马以前的分区找回来。
重建以前的分区表。数据应该可以出来的。

网友:
没覆盖的应可以找回来,覆盖掉的可能找不回来了,

网友:
用DISKGEN试下,如果LZ幸运的话,应该可以找回来了啊。

网友:
diskgen我用过,成功恢复过2块硬盘,只要没新写入数据太多。

网友:
复盖了民间技术是基本上不可能了

网友:
难,难如上青天

网友:
今晚正在瞎搞这个事情。。
挂了二个硬盘,不小心把客户的第二个硬盘的50G毛片给用系统覆盖吧。
试过用易我和FINALREACORY都不行,后来用了EASYRECOVER 的RAW恢复选项恢复出了几十小段毛片,超清晰,但是客户说都变短了。。。明天再研究过。

网友:
earyrecover 也许可以吧

网友:
没有被覆盖过的可以恢复过来。分区这方面的恢复软件一般有:diskgen , 用这个软件恢复一次后,在用:finaldata, easyrecovery ,恢复一遍,这两软件主要针对文件,包括小文件一般的都能够恢复过来

网友:
看来就的扫描了

网友:
呵呵我也误装过其他盘,当时不懂用恢复软件。后来用了easyrecovery感觉满好用的。

网友:
如果覆盖了恢复出来也用不了呀。!!会打不开

网友:
可以用WINHEX从建分区表

网友:
我觉得这个希望不大

网友:
覆盖的东西希望不大,其他的效果可能还行,如果非常重要还是花点钱找专家修复稳妥。

网友:
finaldata
用这个软件试试
我用的还可以

网友:
diskgen确实好用!试一下!

网友:
做系统就是覆盖这个分区,按文件系统原理,应该可以找到一些,但希望不要太大,如果需要建议用PC3000或WINHEX

网友:
估计是找不回来了!

网友:
数据恢复一下啦
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