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没有供电

楼主(2009-12-06):
各位师傅,麻烦过来帮忙看看吧,我这里有块顶星的主板,上假CPU就有电压,上了真的CPU电压就没有出来了啊,电源芯片是HIP6203已换,VID的上拉电阻已换,查了线路也没有断,故鄣还是一样啊,请高手们看看吧!!!

网友:
板子是否支持你目前的CPU。。。。可以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我已换了5个CPU了啦
C4  C  D   P4的全换过了啊

晕呀

网友:
你可以仔细看看CPU周围的原件,或者找个同样的板子替换一下。。

网友:
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看一下cpu的插座是不是虚焊

网友:
真U没电压  , 估计VID组合也是高电平了 ,先确认其它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搞定啦
我都搞不明白
后来就给它上个C1.7的U就可以
就是只能上C1.7的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