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磐正EP-8KDA7I修复一例)

楼主(2009-12-06):
主板型号:磐正EP-8KDA7I
故障现象:插上ATX电源插头,接通电源自动上电,大约三秒钟断电,再点触发,也不能上电。如果上CPU、内存、显卡,接通电源会跑到26然后断电,不能触发。
开始以为是主板有短路的故障,测了一下ATX电源插头的绿色线,为高电平,说明电源未进入保护状态,只是主板不能触发,习惯性的先测了一下电池和CMOS跳线电压正常,再测开机排针电压,发现一根5V,一根为3.6V,显然不正常。跑线路,5V是从5VSB经一电阻而来,3.6V脚连接到了W83627HF-AW的68脚,直接把I/O吹下,再次测量此针脚电压,0V。换上一片I/O,测量电压恢复正常,也可以正常开机关机了,维修告一段落。
第二天,客户来取板子,又接上电试了一下,一切正常,交客户使用。大约半个小时后,客户又回来了,说是故障现象依旧,马上接上电测了一下,故障又如前所述,难道I/O又挂了,不会吧,快速的换了一片,再插电试验,结果没有好转!不会连续损坏三片I/O吧,心里合计着,用烙铁和针把68脚挑开,再测开机针脚,仍然是高电平,看来不是I/O的问题。仔细跑了一下线路,没发现有接高电位的元件,只是插针附近的走线在正面,让插针的塑料座挡住了,看不到,难道这下面还有线路分支,用起子把这个塑料座撬起来,这下高兴了,原来是座子的下面有一层绿白色的毛,看来是这里有漏电引起的,用刷子处理干净,重新安上,再测电压,已经正常了,恢复68脚线路,反复试验,可以正常上电断电,此板修复。
此板表面目测很干净,所以很难怀疑座子下部有腐蚀物,而且这种问题修板四年是头一次遇到,可以谓之偶然性,但此开机排针电压因座子下部漏电而被强置为高电平,从而造成了上述故障,这是必然的。而且做为修理人员,一定不要手懒,怀疑哪里或拆或换,再加上好的理论基础和看图分析能力,那就可以做到无坚不摧了。

网友:
版主太厉害,分析的淋漓精致,顶了。

网友:
修板就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