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晒晒第一次维修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9-12-06):
我的另一台电脑的杂牌17''液晶显示器坏了,电源灯不亮,显示屏没光。本来想拿到外面修算了,可又想满足下自己的好奇心,要看看液晶显示器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况且这台东东已经使用了是不是5年啊,不清楚了,反正买的时候是3000出头。于是动手,要给它开膛破肚!
杂牌就是杂牌,没花多少时间就把外壳卸下来了,好容易!看里面有一条长条的电路板,有一块铁皮封住的电路板,显示屏有四条双线连到长条的电路板两端上,是不是就是传说的灯管线啊!是不是每两条双线供一条光管呢,那这个显示器是双灯管啰(现在知道是四灯的,一对线为一条灯管供电)。管它呢,反正我只是想测试各个元件是否有明显的坏的现象。
打开铁皮,惨!竟然有一个地方烧黑了,元件也不知所踪,有一个220uf/25v的电容爆浆!用酒精擦干净电路板,哈,在电路板上有线圈的印记,看来这个杂牌机用的可是品牌机的电路板啊,液晶屏也是三星的,这样就知道烧毁的是一个双路线圈了,估计作用是净化送入电源兼驱动板的直流电源的吧。我就简单点了,直接用导线连接。然后用万用表检查电路,可是电路板上有很多不知道型号的三极管,唉,只要没有短路就算是好的吧!通盘检查了一遍,发现Y2这个三极管有短路的嫌疑,用风枪(单位新近买的,在单位的用处不大,我借来用用,网上200多的一个ATTEN852D,没有烙铁的那种,单位竟然出到800多大洋,真不知道是从何渠道得来的)吹下来,测是短路了,应该是击穿了。于是颠颠的跑到广州新赛格,就为了专门买这个,查网上说这个和Y1互为对管,为防止意外,干脆把Y1也买了。将Y2焊上去,满怀希望的插上电源,以为肯定没问题了。慢着!电源灯是亮了,可是灯管没反应啊!上网查去。知道原来有两路电源到高压板,又测电压,12V正常,5V没有,按开关也没用,跟线路到MP1410ES,这个IC有问题,没有输出,但平时没有时间去新赛格,只好先放着了。今天有时间了,立刻又去买了这个IC回来,焊上,送电,开关能自由控制了。全部东西连好,送电源和信号,正常了!
好像是修好了,现在正在连续开机测试。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懒得去管了!

网友:
原来没想到要发帖,故没有拍照。现在已经装回,又不想再拆了。

网友:
楼主还是有些基础吧,要不然这种故障一般人不会弄

网友:
楼主还是高手呀,头一次又这么历害值的学习

网友:
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