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一个问题!(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9-12-06):
请问各位师傅,图片中间的管子与散热片之间用加绝缘片吗?管子的型号:STPR1020CT.
下面的二极管图片:管子上标注为7V5,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啊??用什么型号的可以替换!!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助!我已经跑过线了,散热片焊在电路板上,没有和任何线路连接,可以不加绝缘片。7.5V的稳压管我用IN4744铝壳稳压管替换,问题已解决!电源工作正常,再一次感谢所有帮助我的师傅们!!!

网友:
要是散热片与管子的金属片电压相同,或散热片悬空不加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散热片有两个脚焊在电路板上,中间的管子必须要加绝缘垫片吗?我找到一个能正常使用的好电源,发现里面的这个管子没有加绝缘垫片,这是为什么?我很想知道原因,请各位师傅帮帮忙!!

网友:
两边那样的黑色的不需要绝缘片 它本身就是绝缘的 中间那个如果这个散热片上就一个也不需要加 若果和中间那个一样的有两个 就需要加上了

网友:
加与不加要看电路的,,,

网友:
中间的要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各位的真心帮助!!这么说我必须把中间的管子加上绝缘垫片了,那我就加上了,不会短路吧!怕怕!!

网友:
严格来说最好都加上绝缘垫片~!

网友:
不需要要吧 ,加了还不能散热,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加的是导热垫片,还上了导热硅脂,你看可以吗?

网友:
你用表量一下散热部份与三个脚通不通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我看了那么多还是不知道要不要加。有没有权威的,进来说几句?版主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王大修版主师傅,图片中间的管子与散热片之间用加绝缘片吗?二极管上标注为7V5,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啊??用什么型号的可以替换!!

网友:
"散热片有两个脚焊在电路板上"又与地或板上的其它电路联了吗?没联就不用加了.

网友:
非加绝缘片不可,否则可能造成短路。7V5是一只稳压二极管。用7.5V、0.5W的稳压二极管代换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E:
老师您好,请问能提供一下具体型号吗?有的型号的动态电阻不一样可以代换吗?比如IN4118.

网友:
个人认为.要分塑封和陶封,也就管子的背机可以看得到金属体的,要加绝缘片,背后是黑黑的那种,不是导体的,可以不加,我遇到这种开关管!

网友:
中间那管子加不加绝缘片的问题要具体情况看,不加绝缘片,那管子就直接与散热片相连接,如果散热片又是直接与地焊接在一起的,那么这时就必须得加绝缘片,所以要看散热片是不是直接焊在地上的。如果中间那管子用的全塑封的就用不着考虑这些。下面那极管是7.5V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中间一个要绝缘

网友:
老师您好,请问能提供一下具体型号吗?有的型号的动态电阻不一样可以代换吗?比如IN4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