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批富士通S6010的网卡时有时无?

楼主(2009-12-06):
我有批富士通S6010的网卡时有时无?

网友:
楼主是说时认时不认吧

网友:
加焊一下网卡芯!

网友:
是时认时不认

网友:
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我的小黑(T22)的3COM网卡也有这个毛病,在关机后,再开机需要插拨一下AC电源头才认。好象是驱的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网卡过滤器有问题呢,有没有试过加焊一下

网友:
是不是晶振的问题, 或者晶振电容漏电!?

网友:
还真不知道是不是一种通病?希望高手出来解决呢!我的(S6110)故障也是一样的,时认是不认,我已经换过南北桥了,网卡也换过了,就连是网络变压器也换过了,无果!

网友:
加焊了 换晶振了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