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旁的MOS管p3055ldg坏了,什么管可以代换啊

楼主(2009-12-06):
内存旁的MOS管p3055ldg坏了,什么管可以代换啊

网友:
15N03 代换没有问题的

网友:
60NO3.85n03都可以

网友:
3055大把的,很多板上都有

网友:
一般用6030可以通代的

网友:
3055废板上都有

网友:
随便在废板上下个N型的MOS就行了,3055的参数很低,你能找到的绝对不会低于这个参数

网友:
15N03 或者在废板内存边上随便找一个

网友:
我一般管子都是随便从废板上拆的,不管是作用于哪里,请问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
3055如果在主板上找不到,,可以到显卡上去找,,一般显卡上3055也挺多的

网友:
15N06都可以代换的

网友:
3055是最低挡的管了 , 随便拆一下就行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