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必看的跑FF

楼主(2009-12-06):
昨天客户拿来一块板,是MS-7267的,客户说前几个月修过一次,不过这几天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开几次才能开,现在是开不了,我一看确实修过,在PWM处换了个小的贴片三极管,是起保护作用的,再看外观也没有什么,于是通电,诊断卡跑双F,一想有可能这个小东东可能又出问题了,先测下CPU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于是什么别的什么没查就把哪个换过的三极管焊了下来,用万用表一测,没有问题呀,能是变质了吗,于是找了个代换了一下焊上去,还是开机跑双F,有可能不是这里的问题了,再看一下内存供电,时钟,正常,南北桥供电正常,主时钟IC发出的时钟也没发现什么问题。于是找了个BIOS刷了一下,也没见什么效果,现在不知道从何下手,据客户所说的情况看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于是换个IO,加焊南桥,压CPU座,还是跑双F。难道是桥坏了吗,经客户同意换个南桥。通电还是双F ,这下瞪眼了,换个南桥100多块哟,修不好就亏大了呀,于是又找了个师傅级的,过来看看,搞了半天也没见好,他说这个问题不太明显,有可以是地址线,信号线出现问题了,于是让我打点,因为是修过的,又没换过桥也不至于这么难搞吧,我就打点,因为这个板子有打过点的小孔,所以打起来也方便,在打PLC线时无意中发现他旁边有个点都发灰了,应该说是氧化了,于是用针尖给它拨了几下,继续打点,打了有半个多小时也没见有什么情况,于是想用通电打电压的方法来找问题,谁知道一通电竟然跑CO了(因为CPU电压正常所以通电上CPU想查是哪个地方问题),这下来了个惊喜,马上加内存,一路跑马正常。关机,再开,依然OK,感到有点想不明白是哪里问题,于是查IO的脚位发现这个就是KBRST脚氧化了,怪不得跑双F,于是在哪个点处又扫了几下加焊OK。这种板应该属疑难板了吧,害的我们一分钱也没挣到哟,不过把本钱搞过来就算不错了哟,把这个小小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在修板时多多注意才是哟。

网友:
于是想用通电打电压的方法来找问题,谁知道一通电竟然跑CO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7951-1-1.html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楼主修了半个多小时都没放CPU测?

网友:
不是哪个意思,开始放CPU了跑双F,测电压只测了主要电压,有些不是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还没有一个一个的去测,因为以上方法都没找到问题所在,所以就要通电查这些没查的电路问题了,我说的哪半个小时是打点打了半个小时,修出来用了一天半,主要原因是以前别人给客户修的时候打过点,打点的地方氧化了,用针尖拨了几下把氧化物搞掉了,但是没有注意到是这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把主板的脏东西清理完就好了的

网友:
我还不会用万能表修主板,我碰到跑FF的时候,都是重新插拔一下CPU,而且这样经常能搞好,

那完全是碰运气

网友:
KBRST  是键盘复位引脚?还是其他的什么意思呢

网友:
KBRST这个信号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KBRST 在IO的第几脚,,有什么作用啊,,请指点下!!

网友:
键盘的测试点5V KDTA KCLK.的确还有一条是KBRST,先到IO,然后再进南桥的!这种故障非常少见吧!
我的理解就是,在上电的时候,键盘的几个灯,就同时闪一下,大概就是键盘的复位吧!

网友:
W83627F在第60脚,如果大家是远程学员,可以在孙老师的录像中有提到过此信号(KBRST).孙老师还换过南桥呢,转了一大圈,后来发现,这个信号到南桥有断路,补线后OK

网友:
跑FF有时候是CPU座脱焊,补焊下座子可能对于有些板子会好的。

网友:
运气差,还没有试过洗能洗能洗好的板子。

网友:
键盘貌似 不需要复位吧

网友:
这么好的经验收藏了,谢谢楼主呀,希望有更多经验上传呀

网友:
好       这经验不错

谢谢分亨

网友:
请教一下什么叫打点啊?

网友:
有故障其实 大家仔细一点, 通过目检 都可以修一部分板,一般一手板 都很好修, 这样也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说明楼主比较有耐心  俗话说耐心取决成败 细心取决于成果 学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好了   里面有好多的专业术语 值得学习呀    我大师兄太牛X了  哈哈

网友:
楼主还算幸运,如果不是氧化的原因,估计这板就难修了,总体来说,楼主还是赚钱的,因为虽然换了桥,但原来那片桥也还是好的,细节决定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