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机。主板是LS-36无显

楼主(2009-12-06):
dell主机。主板是LS-36无显,IO是LPC47M584-NC,REV:A01,开机无任何代码,有复位,电压正常,奇怪的是刚开机时风扇转速正常,一会儿风扇转速就开始飞飚。这该怎么查,请大伙指教。谢谢
主板
DELL

网友:
前天也接到一块此板,电压都正常,CPU座没有虚焊,准备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10-03-21):
换个I/O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