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2-06):
这里有个冲击波SC-3音响,拿来说是大电烧了,我打开以后测保险烧了,前面有变压器,没有事,之后我就换上一个保险试试谁知道一通电按下开关就烧了,请问哪位修过这样的故障,帮帮忙分析一下我借用这个大哥图片用一下和这个一样,但问题不一样。
问题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啊头一次修音响

网友:
保险烧了肯定是有东西短路了 ,你这样贸然换个保险只会扩大故障

网友:
先把变压器的次级断开通电试试,不烧就是功放板的问题,还烧就是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
测量一下哪个元件短路了呗。

网友:
1、检查一下变压器 的初级和次级漆包线有没有发黑的情况
2、检查一下变压器此即整流二极管有没有击穿的情况
3、检查一下功放块有没有炸裂,供电有没有对地短路情况

网友:
一般你测一下功放块的电源是不是对地就知了,要注意功放电源的电容!

网友:
你的音箱可能是变压器坏了,你不用装保险,暂时用200W的灯泡代替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变压器坏。高频电容坏。功放芯片坏是不会短路的。

网友:
“2、检查 变压器此即 整流二极管 短路及有没有击穿”!?

网友:
TDA2030功放块烧啦,换的时候一定要检查扬声器,还有记得装那个贴散热片上面的云母片,不然还会烧机

网友:
有保险烧一定要先查其它的元件,不然很可能还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