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RT9202与RT9214

楼主(2009-12-06):
关于RT9202和RT9214的代换问题,很多帖子都已讨论过。今天细看了这两个芯片的PDF。
现就这两种芯片的异同,简析如下:

一,供电电压不同.
RT9202工作电压为5V    ,RT9214工作电压为5V或12V

二,第七脚不完全相同
虽同为过电流设置端(OCSET)。且该脚被拉低到地时,都会关闭芯片的输出。但是接法不相同
RT9202 是在上管漏极和第七脚OCSET 脚之间接一电阻,来设定过电流保护的动作点。
RT9214是在其PHAST端和第七脚OPS之间接一电阻,来设定过电流保护的动作点

为什么有的朋友会说这两种芯片能相互代换;有的会说9214能代换9202,反之就不行呢?
其实都没有说错

假如一些板子上用的是9214或9202,但是没有用到他的第七脚的过流保护功能。只是随便将该脚经过一个电阻上拉,然后接一个三极管(场管)的C极(漏极)
。该三极管(场管)的基极(G极),基于上电时序的需要,受控于桥。   如果再恰巧是5V 的VCC。  在这样的设计里,9214和9202就可以互换。

如果板子上用的是9214,VCC采用的是12V。那换9202上去肯定不行。

如果板子上用的是9202,且9202第七脚的过电流保护功能通过外部元件启用了,那么理论上是不能用9214来代换的。

个人愚见
有误之处请指正

网友:
好,分析的太透彻了

网友:
我反正不用他们两个代换,况且9214坏得少,用不了几个,9202到是要多备些,我这儿现在就有三十多个,不过有些是6520和7120但是他们三个都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怪不得哦,没弄懂过,有时能带,有时又不能带

网友:
今天修了块双敏6200的显卡,发现RT9712坏了,听群里的朋友说可以用RT9202代换,换过后不行,查了两个IC的PDF,参照PDF中的电路图,改了6.7脚的外围电路,1.2V就出来,试了一下午,一切正常

网友A:
图中9214电压不是有个3.3V吗?

网友(2014-12-19):
分析的很到位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6-02-10):
引用 网友A:
图中9214电压不是有个3.3V吗?

就是Q1 上官D级输入工作电压是3.3V。

网友B:
这二个芯片肯定不能直接代换,要改电阻电容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二个芯片肯定不能直接代换,要改电阻电容元件

恩,改下过流检测电阻位置就行。

网友:
上面的芯片一般用在板上是很老的主板了,之前在维修工厂时还是七年以前的事了。时间过得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