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白屏,外接正常

楼主(2009-12-06):
IBM T30外接正常,开机进到windows时慢慢白屏,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Windows

网友:
液晶屏有故障,可考虑换液晶屏

网友:
哦,谢谢,刚开机的时候正常,本来
还想碰下运气,呵呵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你检测一下高压条 屏线 还有液晶 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嗯,明天先找个高压条试试,不行再找屏试,谢谢大家

网友:
测量白屏后屏的供电3.3V是否正常

网友:
屏线或者屏,先换条屏线试试,屏也会出这种情况吧。

网友:
楼主所说的白屏,是全白吗?白屏时附带有没有其它症状。请说详细些。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个屏肯定会好的,如果不好就要做显卡了。

网友:
对不起啊,最近出门,没上来,那个笔记本是高压板的问题,高压包坏了,找了个通用的改了就好了

网友:
对比白屏时和启动本本时的 高压板的供电 信号 亮度调节。

网友:
屏,高压,屏线,都有可能,先一个一个的换一下试一下

网友:
高压包坏了。也会有这个问题啊!~ 楼主是不是白屏后测屏上的电压是不是正常才发现的问题呢

网友:
一般屏上的问题都是综合的,难以判断的情况下,最好就是用替换法,就那几个东西。

网友:
白屏问题有很多点,楼主换高压板正常也是种方法,要是换了不行那要想别的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先找个屏试下,排除屏和线问题。

网友:
这种先能显示,后又不行的,应该一开始就可以排除屏吧,顶多也就是屏的驱动芯片.然后重点应该是在屏供电.高压包不行会有这个故障??奇怪了.有机会体验一把.

网友:
就是屏的 故障吧!

网友:
高压板换了应该是黑屏呀!怎么会是白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