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39主板问题

楼主(2009-12-06):
今天接到一个杂牌的939主板,接到手里,第一次触发跑FF(CPU不开机),再触发几次能跑20或50(卡内存),测主板各部位供电均正常,内存时钟复位,参考电压都有。多触发几次有时能点亮开机,请教高手这板是不是U座空焊了,因为939的内存应该是由CPU控制,我没有打总线,请教大家,我分析的是否正确。由于BGA返修台还没有发来,所以也没加焊U座。

网友:
这些板子
桥比U座更容易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