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2-06):
作者:
主板维修
基地-合成科技
故障现象:镜头档片不能正常打开,轻触键不灵敏
首先将后盖打开
再将前盖也拆开,小心主板和上按键板相连的排线。
用外电点镜头的传动马达,让镜头伸出来。我们看到,镜头伸出来了,前盖没有打开。
用手轻轻一碰就打开了.
首先将镜头最前面的套环拿下来,一般用热溶胶粘的。用风筒吹一会就可以轻松的拿下来。拿下来后我们看到镜头挡片的组件有两颗锣丝,将锣丝拆开就可以将整个挡片组件拿下来。
这个就是镜头挡板的组件。我们看到有个弹簧在拉着页片,使页片打开。用手拨动弹簧,页片可以正常开关,判断页片的传动器件无故障,只是弹簧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拉力不够,在机器将镜头伸出的时候不能正常打开。
处理方法:将弹簧剪断两环,再弯成原来的样子。扣上,测试后完全正常。
然后处理第二个故障,轻触键不灵敏
我们看到,这是一种轻触式的按键,白色的胶纸贴着不锈钢片,触点在排线上,只需将白色的胶片揭开,用刀片在排线的触点和不锈钢片上刮几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台这种机子,故障现象也是这样的,不过是镜头里面的齿轮组,磨坏了

网友:
希望版主下次用高清晰或者微距的拍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报价多少?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报价多少?80--100

网友:
“触点在排线上,只需将白色的胶片揭开,用刀片在排线的触点和不锈钢片上刮几下,就可以了。”
这样用刀刮不好,我一般是找张A4纸,在纸上擦,这样不损伤镀层,

网友:
擦。只能处理比较轻度的腐蚀。重度的就不行了。

网友(2010-03-30):
合成老兄提供的实例都是精品。

网友:
有次修一台NV10触摸失灵的二手机 就是那个按键排线有断裂 飞线弄好的 挺费劲

网友:
是啊 ,这机器是不好搞我以前搞过一个不开机的没搞定,相机不好搞啊,尤其是单反的,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