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源5V在5.16V,494 4脚3.56V,2脚4.85V,不能开机,什 ...
一个电源5V在5.16V,494 4脚3.56V,2脚4.85V,不能开机,什么原因????

楼主(2009-12-06):
一个电源5V在5.16V,494 4脚3.56V,2脚4.85V,不能开机,什么原因????
保护了,就是查不出来,请高手帮忙
原因
电源

网友:
顺着4脚找原因.

网友:
4脚是压高了,2脚电压不正常,可能是494挂了,更换试试。

网友:
4脚到地,看能不能拉低电压。不行的话,换494和339看看

网友:
这个帖子看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page=1#pid1217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