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14b开机黑屏

楼主(2009-12-06):
求 开机出现ACER标后一闪屏就黑了。是什么问题呀??谢谢了
闪屏

网友:
这样的问题,论坛上很多,,,都是高压或灯管

网友:
请发关键电压的测量数据

网友:
你测一下高频变压器次级阻值是不是变大或者变小了,如果正常就是灯管坏了。

网友:
测量OZ960G的供电5脚5V 正常,3脚控制电压5V跳变下降。高压线圈初级没有供电,驱动板两个9435一个电压正常,一个开机电压从10V跳变下降。

网友:
你测量以下高压一体板接驱动板的线的所有电压,如果电压都正常就外接个灯管试试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灯管坏或者高压板坏,部分是电源部分高压供电滤波不正常。这款机器的MCU还是坏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