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的三温BGA机器已完成! jackiexp请进

楼主(2009-12-07):
几天的努力,终于成功安装好SP790.
现在机器设定好温度,只要按一下就可以自动完成焊接,包括预热和冷却.
除了拆芯片要看一下,其他不需要人工干预.
上几个图片.

另请jackiexp兄弟指点一下我设置的温度和时间有没有问题.
请看最后一组图片,是我的暂时设置的曲线,前两组都还可以,无铅的不动....
前零温的是预热,热砖远,所以时间多点
后零温的是喷嘴冷却,因SP790的12组继电器输出我只能用到8组,所以喷嘴先冷却1分钟然后才整板冷却.
我设置的时间是420S,在PTEND继电器上.
无铅的还请指点一二

网友:
预热可让整板升温到100度+-10度.芯片核心实测110度左右.
所以起步温度145度

网友:
同时非常感谢jackiexp兄的短信指点

网友:
这是温度曲线的设置,因为30个300段,所以每个程尽量用10段,这样比较好分配.

网友:
还是用上了SP790.效果如何?

网友:
效果不错,温度反应比预想中的要好.
多得jackiexp兄指点.
现在线路和改造算是完了,就差曲线慢慢调一下,这几天忙.所以没有及时拍得上改造照片
正在用客户的G86-630-A2无铅试机,希望温度的提高可以动
适应有曲线的日子看来还得长点.

网友:
三温方式的熔点温度不应该是这个温度值。
可能你的测温是放在风枪内!
开放式焊接 :sn63 pb37焊料有铅工艺的二温时BGA器件 在185度左右时就可以动,三温时175度左右就可以动。

现在你设置的是RSS温度曲线类型。不对地方还是不少。

网友:
SP790比我的SP——380————贵了410哦

网友:
好机器   我没有啊

网友:
看不到机械部分的近照

网友:
总投资大概多少米呀,我也想做个。。

网友:
都是强人,敬礼!

网友:
成本估计得2000。。。。。 再加人工。。。。。
我想问下 那个继电器是总开关还是温控的开关啊? 为什么不改成固态继电器

网友:
祝贺你成功了
不容易呀

网友:
用486机箱做的吧? 能把具体用料列出来最好不过了 呵呵

网友:
拼一台机,多一个条白头发,不容易,也不一定能达到要求。

有资本的还是建议用成品的机

网友:
说得很对,感谢楼上前辈的细心指点,现在的温度设置,请看看

网友:
LZ真是狂 要不把安泰信的风枪换成白光的了 不求外观但求效果。砸抢玩嘛,要玩个痛快。呵呵。

网友:
人要是不疯狂点是做不出好东西来的,虽然也可能有失败的,但是坚持下来的一般都会成功。

但是还是要从基本原理应用中去追求成功,离开基本原理是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了风嘴用什么是都一样的,何必多此一举。

网友:
之前玩过这种SP790加风枪的“玩具”,觉得还可以的。

但机器做法不同,曲线的设置有一定的不同。现在提供的曲线设置只是一种参考。要根经实际情况调整的。如预热部份的不同,曲线设置就不同。

曲线的设置原则还是根据常用焊料的焊接曲线为基础,当然这个是开放式焊接的曲线,不能完全搬隧道炉中的焊接曲线用在返修台上。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助焊膏而不是锡膏焊接方式。用助焊膏焊接时要注意这种方式对BGA器件和PCB的危害。对于已经是反复焊接过的板更要注意。

对于楼主现在的最近设置的曲线,用的还是RSS的传统曲线类型,为了防止变形(当然这个变形在视频中有讲解是指什么变形)在全过程中可适当加长时间就可以。有铅焊接已经是陈年旧事,不值得花太多的精力设置,毕竟有铅焊接工艺要求不高,让锡点温度到了熔点然后到回流点就可以。

关键在于无铅的返修工艺上下点功夫,可以参考现在常用的无铅焊料SAC类型的曲线设然,要注意的是用的是三温方式,在测量点上测量到的熔点温度是不同的,回流温度按熔点温度推算就可以得到。

通过使用过程你会发现机器的不足的地方在那里,要注意的地方自然会总结出来,温曲的设置就有依据。提示一下:温度曲线只在焊接过程中起到关键之一,不是主要的因素,不能依赖温曲解决焊接失败的问题。

网友:
话说开了不妨也谈下加热源的问题。

就如张老说的“人要是不疯狂点是做不出好东西来的,虽然也可能有失败的,但是坚持下来的一般都会成功。

但是还是要从基本原理应用中去追求成功,离开基本原理是不行的”。
现在我玩最新的红外和热风叠加方式,这种方式不是简单的上热风加底部红外砖,而是上加热是红外和热风的混合体!电气控制部份分别用PLC和单片机两种方式控制。

热风方式也存在不足,这就不便说明,对于“DIY”热风方式有部份问题是没法解决的,大体上说“DIY”的机器只能到“能用的程度”上。完美的是说不上的,这个与成本和“技术”有关。没有做过工艺或对工艺不理解人兄做出的机器可能只能在一方面能用。

说说红外的,有部份人兄在应用这种方式做机器,而且还是应用的不错,但还是有不足的地方的。

总体上是能用的,一样能做到我们要的目的,对于“DIY”是另一种方式的应用。只是不同的地方在于热风可以随便找支“风枪”就可以开工,红外的发热器不是随便可以找到适用的,是有要求的。

不能说红外的不行和不能用红外的方式做返修台的说法。其中动态温度调节功能比热风实现起来更方便,热风要实现这种功能就不容易了,不过这种“动态调节”技术国内已是专利,其它生产商是不可能应用了。

众多的专利限制,这可能是国内没有几款机器应用红外主要原因。当然这种红外的机不是说1XXX多的机器,这种器还不如用风枪。

但对于“DIY”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

另一问题是说用暗红外的机会底部掉件和PCB变色,这个不是通病,只是对暗红外的机应用不当。底部掉件如果温度适当是不会有这种问题发生,在工厂隧道炉中为了防止双面BGA的焊接时掉件,一是在先焊好的面上的BGA器件用高温胶固定然后进炉焊另一面的BGA器件,或用两种不同温度的焊料焊接不同面的器件,前面的方式比较多采用,我们在维修时常见到有的BGA器件是“打胶”,不是起到防止后期“脱焊”,而是起到防止在生产时发生“掉件”,这是常规热风式隧道炉对双面焊接的手段。

对于“打胶”BGA器件返修焊接后有的人兄又打上“胶”,这种做法觉得很搞笑。

PCB变色,当然会想到这是温度过高的原因。不能说是红外搞的。

对于红外的“阴影效应”。这种问题只会发生在隧道炉中,我们只焊一只BGA时何来“阴影效应”?

对于“点热源“问题。”点热源“是什么?

对于“色敏效应”。BGA器件不存在多种不同的“色“。

对于有金属上壳的“BGA”产生反光,这处决于测温方式。用红外测温一定会产生温度偏差,在热风系统上用红外线测温的同样存在这个“死区”。

“DIY”的是可以通过低成本的方法解决红外的加热源问题。

说理想点,红外加热风混合在一起才算是完美的结合,这种混合是指BGA器件同时受到热风和红外加热,直到回流温度。底部红外预热,上热风加温到回流,这种方式只能说是热风方式。三温的加多一路下热风也只能说是热风方式,红外部份的基本不参与回流。

但是这种方式做返修效果一样可以,用红外的做返修也一样可以。

谁行谁不行,说不清。

对于“DIY”或返修台的加热源的应用可以选用其中之一或混合。玩就玩疯狂一点。

不同的机有不同的温度曲线设定,焊接的成与败不单在于是热风的还是红外的,在于人!加上机器。

相同的板不同的生产时期可能存在不同的温度工艺曲线,设好一组曲线后能适应不同时期同型号的板?这是值得深思的。

网友:
JK做的红外BGA受很多人推崇的。我做的双红外发热源和JK的是一样。但控制我只是用温控表和固态继电器。用的效果还是很理想的。

网友:
。这个。。花了多少大钱呀?

网友:
有这个时间来研究机器,还不如把时间花在提高点维修技术上,多赚点钱,买个成品机,你手工的再利害,也不可能超过人家成品机好用.

网友:
多谢月饼前辈,铝泊纸导电我深有体会,四个曲线控制开关在初次测试时是短路的,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铝泊纸的原因.所以我整个机箱也是接地的.曾有一次风枪爆了,原因是与外壳短路了.庆幸的是我的人身安全意识好,整个机器每个金属部份都是接了地线的.而店的地线是我用3米长的拇指粗钢根打进泥地做的.

对地线如此执着要求的另一个因素是我是个无线电爱好者,有自己的电台,电台需要良好的地线.

楼上的芯片级兄弟,DIY用意有几个,一是享受个中乐趣,二是自己动手会对温度及芯片有一个感知的过程.三是性价比很高,就是时间花多点.至于第二点,我是觉得比较实用的,机器在第二次改造后,就未爆过一个芯片.焊接的过程是会有一个感触的.

网友:
我的八重洲7800,基地台天线,还有修马兰士小手台的一些花絮图片

网友:
话说开了不妨也谈下加热源的问题。

就如张老说的“人要是不疯狂点是做不出好东西来的,虽然也可能有失败的,但是坚持下来的一般都会成功。

但是还是要从基本原理应用中去追求成功,离开基本原理是不行的”。
...
引用 网友B:

曲线我是随时变动的,现在变了有十来次了,好像还有点不合意,往后再慢慢符合实际...
张先生说的疯狂,我看我算不上,实际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几晚吧.

这些天做了两片winfast的C61板,是我感觉最难做的一款板,为这个板我搞了一条很长的曲线,才能拆下北桥来.
不过可能是富士康代工的板,我下加温高达265度(上225都是测板的),他竟然正反面都没有一点变色,很是利害!

网友:
话说开了不妨也谈下加热源的问题。

就如张老说的“人要是不疯狂点是做不出好东西来的,虽然也可能有失败的,但是坚持下来的一般都会成功。

但是还是要从基本原理应用中去追求成功,离开基本原理是不行的”。
...
引用 网友B:

还有看jackiexp前辈你的机器录像,很是利害,不知有没有机会看一下内部以饱眼福~~

网友:
内部的除了两只用于显示和设定峰值的表外还有一块大的电路板,板上就是控制曲线部份电路,核心部份用了单片机,同时控制三路PWM产生,没有用固态继电器控加热器。

测试温曲控制和PWM控制。
工作台“混乱”得很,示波器玩了好几年又好几年。就是不坏。晕。

上张机器图。
上加温:暗红外、微热风叠加式
底部加温:暗红外
预热:远红外

“红烧”GO7300

下面这块是什么型号的板就不用多说了。
这是换完965北桥后PCB底下的颜色。标签纸只有一点变色。
有的板是比一般的无铅板稍高一点。用三温时要用到220以上的温度。

来张近照。 底下的PCB会变色严重吗?会掉件吗?

现在是要找到更好解决高温无铅的返工、返修的方案。不单是个体维修的问题。厂部同样要寻求更好的方案。

网友:
潘工确实厉害!既然用了单片机,为什么还用两个成品的表头呢,不如直接用单片机+LCD1602不是更棒!

网友:
这两只表可以说已不是原来的表了。用表头的用意是方便只输入极少量的数值就可以启动焊接控制。

用LCD做完全可以的,只不过现在的LCD都没有成品的外壳的,装在机箱上不另不类的,用单片机加大屏的LCD还不如用下面PLC+触摸屏做方便。这样符合“DIY”。

网友:
介绍下这堆东东。

PLC主机+N路温度模块+触摸屏。

“DIY”到这个份上有点过激了,如果要用到PLC系统“DIY”的要会写程序,不是买了硬件就可以做的。不要头脑发热,要根据自已的水平和能力“DIY”。

花时间重新学和研究的只在业余下可行。

网友:
模仿ERSX的是不可能的事,成本问题,技术问题,用户习惯,对红外的误解,更重要的是专利问题,几个专利是ERSX的。其它厂商是用不上的。大概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吧这种说法。

当然有的人用过的是ERSX的机,用的都是旧型号的,对于近几年的600系列在价格上就给人一种不可能接受的压力。选用机器时国内用户会选更低价格的。

对于国内的机器模仿谁的,这个并不重要。最初应用最多的是热风枪+亚特X的温控器,如PC410之类的,这种做法不是说用上PC410就是BGA返修台最好的控制方案,只不过是最简的方案。加上机械部份就成为成品BGA返修台。不用自己重新开发温控部份器件,有开发能力的厂商是不会用成品温控器,这就是最早时期ERSX能做到的。BGA返修台是一个品牌,核心控制器又是另一个厂商生产的,这种做法众多“倒”了是正常的。

到现在的就不一样了,用上了PLC系列或用上自开发的控制系统,控制更到位。PC410应用会慢慢变少。现阶段有能力的厂商都会用上自开发的系统,成品的PLC也不用了。他们如何做法,谁家的返修台“最好”? 这是BGA返修设备厂商的事,我们不关心这个。也不刻意去评论及模仿谁家的机器,我们玩的 是“DIY”。

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说明白一点,对于在“DIY”选用核心控制部份时不一定要用上PC41X才行,其它的控制器可能更适合对BGA焊接的控制。毕竟PC41X不是专为BGA返台开发。它的用途更多。

网友:
对于BGA返修台控制量是比较多的,不单是温度曲线上的控制。

网友(2010-01-07):
请问LZ这个部分叫什么?外面有的卖不?

网友:
外面的成品是傲月618,在网上可以找到,现在也后悔用了这个,造价太高,呵呵.你有能力的话找朋友用机床做更好.这个质量很一般的

网友:
牛,多上些图片就好

网友(2010-02-11):
对于BGA返修台控制量是比较多的,不单是温度曲线上的控制。
引用 网友B:

机器调试及使用到今天,算是完满成功了.明天我的店就集体放假了,特进来找jackiexp前辈道谢!! 祝你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