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SDM-HS75P 经常不能开机,正常时候出现自动闪暗屏,请高手分析一下?

楼主(2009-12-07):
      今天接到一客户的液晶显示器,是索尼 SDM-HS75P,检查发现偶尔能够开机,开机后显示正常,不定时出现屏幕闪暗屏,然后恢复,间断出现该现象。而且关闭后不能马上再点亮,需要断电长时间后才可能会开机点亮。
    拆机测量不能开机时,按键上无电压,电源高压板无输出电压,换过22j、470uf电容、光耦,保险完好,高压线圈等都补焊,但是还是查不出原因。
    恳请各位前辈和基地高手们给指导一下,分析一下问题点,索尼 SDM-HS75P好像出这个问题比较普遍。我还是个新手,修液晶没多少经验,改高压板还没经验,谢谢大家了!!

电源高压板图

驱动板图

网友:
还是送修吧   别把问题扩大了

网友:
送修?送修我还在这说啥啊!
基地的前辈们帮帮忙啊!谢谢啦!

网友:
1.如果你確定LCD的所有"按鈕", 是好的
2.就是驅動板有問題 or "燈管"不良~導致有時能開有時不能開

网友:
这样比较麻烦。谁遇到过说下咯

网友:
先有高压条试下每个灯管是否正常。然后查下高输出。最后查下屏的供电。

网友:
先用通用的高压板与驱动板点一下屏试试,先确定屏的好坏

网友:
这两天忙,抽时间继续检查一下,有结果再通报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0-01-20):
顶贴 看结果 什么问题啊

网友:
希望大家帮助  现在我的也是这样哦

网友:
我今日也遇到同一台机子,客户拿来说黑屏,但我拿到手度机时却有显示,拆开机子也不知何故障,只能再装机拿去煲机,但煲了一个下午都没发现故障。楼主如果修好请出来说一声...

网友:
这款机子按键容易出问题,可以试换一下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