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铭945GM6-L主板开机是跑码灯和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09-12-07):
冠铭945主板客户拿过来维修的,开机检测时出现了复位灯一闪一闪的,闪个不停,内存电压1.8负正常,PCI-E接口3.3V也有,用示波器打波形时,只有南桥旁边的晶振有波形,其他地方无波形出现,CPU供电无,CPU无工作。像这种情况有没有人见过,给条明路,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小弟见识少,没见过你说的这种情况,但是你说CPU无电压,怎么先不查下供电呢,一般情况下复位不正常都是供电不正常引起的,也许你CPU供电解决了,复位也就正常了

网友:
这个CPU供电模块不好找,不然我先换个试一试了,这个是四方形的 脚比较多 型号L6713A的如果要换用什么能代替呢

网友:
没有人能帮兄弟解决一下吗?

网友:
既然主板的CPU供电不正常就得先查供电.用假负载来测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先有供电 才会有频率的  电压正常了再去考虑复位

网友:
CPU供电L6713A
先加焊!

网友:
供电好的话就看看北桥了

网友:
大多是8712的I/O坏了 更换看下。。。

网友:
能代换毕竟是少部分,何况新款的电源IC可代换性更差

如果我遇到这种板子,这种故障。首先要从CPU供电处入手,先去下载该PDF的资料,然后对照关键引脚的在线电压来确定是管理芯片本体损坏还是外围电路有问题

至于说怎么找芯片,无非就是百度谷歌

别等人回帖帮你修板了。
就照这思路来弄吧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我觉的应该是CPU的内核电压没有 应该北桥附近有个管  由它给出的 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