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P 不触发

楼主(2009-12-07):
前几天修了一个A8JP,接机检测为待机0.01,按开关没反映,也就是不触发。

拆机检测。3V 5V均没有,(后来知道,这板子待机是没3V 5V的)。开关电压只有0.8V。明显偏低,下面是开关SW6的电路图,有点看不懂,感觉都是信号输出,没看到电压输入继续查找GATE_PWR_SW#来源

原来GATE_PWR_SW#是由+3VA经过R471得到的PWR_SW#到Q47的3脚,由+3VA经R475的控制信号,才能出来。
测量Q47的3脚电压为3.3V。而1脚没电压。由于手头没这个料板,本人新手,也不知道用什么可以待用。干脆把Q47吹下。直接2-3脚短接,加电,按开关,看到电流有跳变了。
装CPU。内存,显卡版,接液晶屏,直接显示。

由于这个板子比较特殊,板子上基本看不到料号。所以把电路图和点位图全部奉上。

维修结束后,在论坛上搜索A8J,发现小贝花早就发了A8J的待机电路图的讲解了。晕,早看到的话,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2&highlight=a8j

网友:
怎么会看不到图片和附件的呢?

网友:
看不到图纸呀

网友:
图纸没有发上来

网友:
我也不知道怎么没图。哎

网友:
开关管短接 没问题 只是当电压不稳定时候 就没那么多保护了 分析的不错

网友:
你短路的點是LID_SW#
這點如果一直都是高電位
那麼lcd面板蓋起來時就不會滅掉了
其次LID_SW#為低電壓是因為sw7這個開關異常
sw7用久了會彈性疲乏或卡住
你仔細檢查一下吧

网友:
我下了还是不会看呀 真是晕

网友:
本来也以为是SW7的问题影响到的,但量过没问题。

网友:
哈哈。。。。 你还真胆大啊 呵。。。。

网友:
呵呵呵,线路改改,得到点什么,必然会失去点什么,只要不影响使用就好

网友:
感谢基地,感谢楼主,多提供这种提高新手水平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