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显卡运行一段时间后花屏

楼主(2009-12-07):
这块显卡是之前我修过一次 原因是运行游戏花屏 背面有2个贴片电容掉了  结果我补上之后  用mats478测过显存都正常。而且也运行3Dmark测了一段时间没问题

昨天拿去给客户装上  谁知道游戏运行了大概20分钟左右  又花屏了   我今天拿回来用mats再一测 结果貌似显示都错,难道是gpu的问题么?

下面是检测结果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7128            0
FBA[63:32]           0        17128            0
FBC[31: 0]           0        17128            0
FBC[63:32]           0        17128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68512
Unknown Error Count: 0

正面      U7           U9                                                           反面                        U10          U8

                                                U3                                                             U4

                                                 U5                                                             U6

网友:
现在电脑上用的就是这块显卡   运行完全正常。。。。就是拿到客户那一开他那3D游戏  过段时间就花  是GPU 虚焊了么?

郁闷的是  我在他那用mats测了一下其他机器的5200显卡(运行完全正常的)  mats检测的结果和这块完全一样  也是显示全坏。。。  难道他的显卡都虚焊了,,,,但是天天运行着也没事啊???

网友:
谁能帮忙看下啊???

网友:
软件使用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
软件版本或运行环境  不对

网友:
先不说检测结果  为什么运行时间长了就花屏呢??

网友:
先不说检测结果  为什么运行时间长了就花屏呢??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良或芯片过热引起

网友:
检测结果的问题解决了   原来就是运行坏境的问题 。。。我之前是用maxdos启动的。。。 刚才用usboot做了个U盘启动  再运行mats测试  结果正常了  至于花屏的问题  应该使芯片过热的问题  之前给客户修完没上硅胶  我再去涂点硅胶试下  谢谢各位~~~~~~

网友:
插槽里的触点氧化也会出现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