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6C3P不开机

楼主(2009-12-07):
急,我有一台索尼本,有3.3V开机电压,但就是不能开机,南桥也做了,会是那一块问题,有图纸的可以帮帮小弟,在这先谢过

网友:
待机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说的详细点别人才好根据你的故障来判断啊。。。

网友:
可以加电开机,但是电流跑到40-50左右,跑码D0 61 FF

网友:
说明信号时钟没有

网友:
那是什么原因,改怎么修,谢了,帮帮小弟

网友:
说得不清不楚,谁能看得懂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