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绿色FX7500 128MB的 AGP 显卡 不显示

楼主(2009-12-07):
呵呵 ~~ 又是不显示的显卡 这种显卡好修 因为没有风险 最坏还是不显示 言归正传  测量此显卡的供电部分 所有电压都在正常范围内 具体多少我也记不清了 然后上BGA 加焊 主芯片 也就是某些人说的GPU 加焊完毕 显示正常 长时间测试没问题 交工 下面是图片

网友:
要是  GPU不虚焊 怎么办呢? 还花么?

网友:
通病和5700差不多的

网友:
这种芯片 发热量大的惊人
以前收过来的 显示卡
就有不少这种卡  就因为发热量大
直接 废掉不修

网友:
发热量大就不修了吗?加大散热器的面积不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芯片本身有问题,加再大的散也是白费时间

网友:
quoduo的显卡呀,好东西,

网友:
有风扇应该顶得一下吧?NV的东西都是热的,没得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