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金河田电源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

楼主(2009-12-07):
今天收到一个金河田电源,有绿色5V紫色5V但短接却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里面没有爆电容,也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请问怎么修?

网友:
查输出级的镇流管。滤波电容更换。

网友:
有短路你测一下5V、12V、3。3V看有没有短路的,一般是电容短路和整流管短路,电容有的会从下面爆的。

网友:
以前是电容爆了,换电容后就成这样了,电容和整流管没有短路。所以就不好修,没办法我只好把494的4脚接地,伏数正常了,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什么型号,上个图看看,不然让人家怎么说呢?

网友:
又学到了好多。正如张老所说,得好好潜水啊。

网友:
王君乐的回复我看了你的贴子,在里面学得了很多东西,但你你所说的我都检查过了,电源没修好,只好把494的4脚接地,用来当适配器。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