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正常走代码到26 但是不亮。。

楼主(2009-12-07):
有快AXPER 倍嘉集成主板走到26    显示器灯亮了下就灭了
  插独立显卡能显示显卡BIOS 有时候能走到检测内存那里又不动了。
还有一块技嘉主板到硬盘检测死机或者到光驱引导时死机。。
  找不到头绪  能换的基本上都换完咯

网友:
集成的主板一般爱坏的都是I/O 还有就是 南桥虚焊了

网友:
查下 IDE 复位 时钟 看有没有问题。。·
跑26 看下是不是北桥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  也支持一下

网友:
一般北桥有问题的居多````

网友:
加悍北桥!!多数OK

网友:
我郁闷死类。。  两个主板都是这样  被我加焊北桥加完蛋了。。。

网友:
内存 91 92 脚 电压正常吗

网友:
独显显,集显 不显,: 一, BIOS资料损坏会影响 。   二,看你VGA口行场到 北桥中间有没连接元器件,比如 像7408 的门电路 ,他们损坏也会不显 ,  最后 再换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