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检测成这样的三星SP0822N硬盘如何修?

楼主(2009-12-07):
BOOTCODE-HANARO 2 ENGINE(REV1)  HA100-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PQ找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DM的错误提示

网友:
最后一个图片告诉你分区表有问题,从头来。

网友:
用MHDD检测以下。。硬盘
擦出 以下 硬盘。。
分分区。。看看行不。。

要是不行了。。硬盘都挂了。

网友:
都工厂模式了,估计便宜的PC3000搞不定的

网友:
我有碰过 硬盘低格一下  就好了 要不你也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碰运气了,我的是挂了。

网友:
搞个USB硬盘盒试试看进系统能不能看到分区或者格试化 再就是把跳线换地方接一下 设成主  还有就是看看硬盘数据线有没有问题 硬盘数据线有问题经常都是这样 读出来的是工厂号    我以前还碰到一个是因为光驱坏了出现这种情况影响硬盘 所以拨掉光驱再试 最后不行就卖旧货去吧

网友:
还有9楼的 低格硬盘不是修硬盘的方法 从没低格好过硬盘 只会越格越烂  有些分区表出问题的无法装系统 不能引导的低格可能会好 不过也只要格前面几个扇区就行了 全盘格头发都等白

网友:
哦 忘记了 以上方法只试过IDE的 SATA的没试过 都是我碰到过的

网友:
sata的怎么搞呀,新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