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 Acer 宏基的 2350 不开机

楼主(2009-12-07):
拆机测试 用电池的时候是 按下开关键 按键上所有的灯闪一下 然后熄灭 貌似保护 客户说这个机器以前换过南桥  我一看 南桥上面的 黑胶孩存在 呵呵 板子上就 BIOS电池焊过, 用适配器是开机没有反应 但是电流又0.01Ad的变化,插上电池也没有充电的动作 ,但是经过测量板子上的 3.3v 5v 1.8v待机已经产生 然后测量了下几个电感的对阻值 还有场馆 都正常 南桥的阻值也正常 南桥的型号是DBM的 ,修的没有思路了 ,找了个经验比我多的同行 他修过这个机器,加焊 vcore 供电芯片 1532 没有反应 然后又加焊的 待机芯片max1902 解决 开机 电流跳了几下 不用看显示器 这也亮了

网友:
这块主板,和联想旭日150的主板一样的。由台湾联宝代工的。

网友:
看来修板,先经验后思考的确见效益,以后也要在这方面加强了。

网友:
好像跟旭日150 的故障表现也差不多。。。

网友:
这个要有维修经验
有经验就可以修好好多本本

没经验就要一点一点分析了

网友:
MAX1902也是比较容易虚焊的

网友:
这板跟150一样通病,但是不加电不应该去考虑VCOR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