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颗粒代换

楼主(2009-12-07):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8位单面512内存,可否用256的颗粒代换啊
内存颗粒

网友:
颗粒的位数,容量,一样的情况下,就可以代换。

网友:
???不太懂,能说清楚点么 谢谢了

网友:
8位单面的512 其中单颗粒位64M 64*8=512M
8位单面的256 其中单颗粒为32M 32*8=256M
若你将512的其中一片坏片用256的代替
那么结果为 64*7+32=480M
这样说 你明白了吗?

网友:
一定不可以的

网友:
明白,那就是不能换了?我也感觉不能换,但还是换了试试,结果不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