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M

楼主(2009-12-07):
收到一块精英845GV-M的主板。跑C1掉电,一二秒后又自动跑C1又掉。测得内存供电偏低。但内存控制IC上面看不清了。那个给我提供一下。谢谢,急。。。。。

网友:
有没有上内存 有得精英主板不上内存是会自己掉电得

网友:
北桥虚汗的可能性很大~~~~。看内存电压正常不,还有内存接触不好也有可能

网友:
那个IC是W8330S-R2用RT9173可代换

网友:
先换掉供电场管

网友:
1:先换内存    2:换个电源    3:不行再换MOS管

网友:
是不是八脚的 如果是4500可以用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吧,看一看

网友:
CPU座虚汗导致检不过内存
加焊CPU座

网友(2010-01-09):
用风枪烤一下内存槽两边的排阻试一试吧!@

网友:
先检查内存工作条件,后检查CPU座子

网友(2010-03-06):
内存接触不好或CPU底座空焊

网友:
要是在内存供电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
现检查内存周围电路 再看看是不值CPU座子虚焊了

网友:
同志们!上一条333频率就可了,

网友:
同志们!上一条333频率的内存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