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ls1有时开机就关机,有时又能正常使用,配件好 ...
一台联想ls1有时开机就关机,有时又能正常使用,配件好象都没有问题

楼主(2009-12-07):
就是除了cpu跟主板没有试了,手上没有这样的板,不知道是不是这款机的通病,你门知道吗
cpu
通病

网友:
先解决散热问题,灰尘问题,

网友:
好像有元件不稳定了

网友:
先清尘土问题 清理内存 显卡 槽。 如果还不行,换换CPU边上的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