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白光936辨别真假的几点方法

楼主(2009-12-07):
注意:真的936的开关是方方正正的

注意:上面这个是假白光936的开关,大家应该很明显能区分吧,看上去比较圆滑,甚至有点弧度

大家一定要注意上边这两个图片,左边的是正品白光的936,右边的假的,不过说实在的,假的仿的逼真度还真挺高,但左边的机器顶部贴的这个标志,也算是一个防伪标记吧,不过只仅供参考

注意上面的MADE IN JAPAN 一看就是假的啊,白光936在新加坡生产,众所周知啊

国内的220V的白光936应该后面是HAKKO JAPAN 而且936的名字应该是936-106,看下图

呵呵,看完上图,会有人问了,两个都是936-106啊,可大家注意到机身编号的宽窄了吧?当然左边的是真的啦

网友:
发现现在很多936是这种标的,也说是新加坡生产的,也有说是台湾产的。。。但货的确是真的。

网友:
楼主描述的不错。希望更多的是看到内部,只有内部是无法仿照那么像。
购买二手烙铁必须拆开看。

网友:
原装也有MADE IN JAPAN 这个标的,应该说假的是仿这种的。

网友:
真的936主要看变压器,还有就是内里板子里的LOGO,还有就是那热芯,手柄!

网友:
如果想入手的话,自己得知道原装正品白光的变压器、电路板、烙铁芯、烙铁头、手柄是什么样的,在上淘宝上买。发个壳没用。最好造假的就是外壳。不要误导有MADE IN JAPAN  是正品,我有一台。

网友:
那你看一下,我这个936  made  in japan 是不是真的!!!

手柄不敢保证,不过主机我看绝对是真的!!

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
很不幸,你中彩了,假货横流,没有办法哦。你在哪家买的,暴光他。

网友:
高仿的价格一般是140-160,变压器发热大!芯只能用1-2年!

网友:
老大,你说这个主机不是真的吗?从哪里可以看出来来呀!!!!发热芯我知道不是真的!我看主机应没什么问题呀!

网友:
电路板上的那个hakko 的logo我看好像用小刀刮去了,这个板上的元件和板上的标识我对比过你们的电路板完全一样的!

网友:
你的936面板颜色不对,看后板出厂地区不对,因为你的变压器很假,工艺明显是仿品,如果是日本产的,只有ORIEX产品。主板就是可调电阻可能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
细节请看http://www.chinafix.com.cn//view ... hlight=%B0%D7%B9%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