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装系统停在欢迎使用

楼主(2009-12-07):
如题
还有一块装系统时自动重启

网友:
硬盘有问题

网友:
BIOS有可能有问题,放电试试

网友:
我上次修一片版的时候 因为BIOS里的时间末设置 造成进不了系统 老以为是显卡的问题 最后发现 BIOS里的时间是1623年 改成正常时间就行了

网友:
最好先确定下供电电源是否正常,遇到过一个电源电容鼓包,就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我遇到的使电源不好

网友:
系统问题 我碰上过很多次 也帮人修了多次你把机箱打开 断开连接口 处理一下灰尘和潮湿在装好 重新装一新系统 就OK 了

网友:
主板电容,温度,电源,硬盘坏道检测的情况如何啊。具体说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