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260笔记本USB不好用

楼主(2009-12-07):
测5V供电正常。USB两条数据线对地电阻都是589(用2级管档)。机器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只是插USB设备显示有不可识别USB设备。拆开机器南桥82801DBM的芯片中间的地方有一块有一点点颜色发黄。
在USB口对地电阻正常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判断是南桥坏了。
还有这个板子很薄。以前一台一样的机器也是换桥。PCB板起泡。所有有点怕怕。要先判断清楚在做,,

网友:
"PCB板起泡。所有有点怕怕"先将主板放在烤一段时间,另外焊接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
换吧,前几天正好修到这台。
我的情况是,开机0.8 就掉电 加焊南桥 可以显示 进系统关机的时候关不了(关机会出现全屏的浅蓝色背景,电流一直没变化,类似死机,重启有时也重启不了。USB也是有感叹号但是怎么也装不上驱动。)更换南桥一切正常。PCB板是比较薄的,这样也容易虚焊。做这种板超简单的(用8205做的),当着客户面前做BGA的,当场可取。这机子像是神州代工的。

网友:
肯定是南桥咯!!这机器要先进烤箱(烧烤下在做,把握好些)
还有就是注意在拆装南桥的时候别太用力去锡珠,容易掉件或者断线!!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自己小心点应该能做好的

网友:
这块板子没有问题的 放心的做吧

网友:
855的芯片组,这个主板还是要小心点做BGA。

网友:
可以搞个PCI的。。。

网友:
直接换DBM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