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848P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09-12-07):
故障板:七彩虹848P
故障现象:不过内存

  检查VDD=2.6 V_REF=1.3   SMBDT =1.2v SMBCK=3.3v  异常!
  测量SMBDT  SMBCK对地电阻,都是500多而且一样。

  思路:因为SMBDT  SMBCK总线上分别连着 CLOCK IC, IO ,SB。要么是这条线上的某个设备拉低了电压,要么是这条线的上拉出了问题

  先打算断开clock IC。 跑线路,断开R121,再查SMBDT电压,为0V,(先前再内存槽子上测量到的1.2V实际上从CLOCK IC串过去的)。看来故障点不再这里

  再想断开IO。继续跑线路 ,发现内存槽的SMBDT  SMBCK没有和IO直接相连。而IO是肯定要接到SMB总线上的。仔细观察IO周围,发现两个702管。一测量,果然是它俩把IO接到SMB总线上滴!就和本本上的设计差不多。(具体见图)
  分别测量这两个720:G极都是近12V;其余两个极的情况为: SMBCK均为3.3;SMBDT一个3.3V,一个0V。呵呵,找到了!
  更换一只702,再通电试机。OK

网友:
能不能把那些英语的专业用语 翻译成汉语的。。。。好多看不懂。。。

网友A:
SMBDT  SMBCK总线 是内存和什么相连的总线?望告知

网友:
SMBDT,SMBCK分别是SMB DATA、SMB CLOCK的简称
就是系统管理总线数据、系统管理总线时钟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就是i2c总线啊

网友:
也就是系统总线,在内存的91,92  引脚  我说的是(DDR二代的)

网友:
楼上说错了,更正一下
SMBUS
DDRI    91 92
DDRII  119 120

网友:
厉害直接就考虑到总线上别的设备拉底,要是跑线路估计要跑死

网友:
能不能把那些英语的专业用语 翻译成汉语的。。。。好多看不懂

网友C:
CLOCK时钟  DATD数据的意思
学习了。系统总线时钟和数据都是3.3V。与IO是相连接的。不过还有一点疑惑。IO上图中没有画出来呀。

网友:
CLOCK时钟  DATD数据的意思
学习了。系统总线时钟和数据都是3.3V。与IO是相连接的。不过还有一点疑惑。IO上图中没有画出来呀。
引用 网友C:

谢谢提醒
IO忘记画了

网友:
SMBDT  SMBCK总线 也叫I2C线

网友(2015-10-14):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就是i2c总线啊

就是I2C总线。

网友:
修得不错,这里故障为702 小功率N沟道MOS管 DS级之间阻值开路,在找不到料件代换的情况下,可以拆下本身对DS焊盘位置进行飞线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BDT  SMBCK总线 是内存和什么相连的总线?望告知

内存和时钟IC,南桥,IO相连的系统总线时钟和数据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CLOCK时钟  DATD数据的意思
学习了。系统总线时钟和数据都是3.3V。与IO是相连接的。不过还有一点疑惑。IO ...

可能是楼主省略了,图中的SMD CLOCK和SMB DATA信号到IO芯片对应引脚工作应该是R316和R319 8.2K电阻上拉来进行的。

网友:
还是看不太懂

网友:
虽然没看懂,但还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这里两个720管子G级导通工作电压应该可以互相借用,即推测G级同时还有连接上拉排阻一端到12V电压测试点工作,起到限流保护702管子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