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奇的问题 装好系统不停的重启

楼主(2009-12-07):
本来电脑好好的 只是反映慢 叫我装个新系统 用GHOSTXP  重新分区 格式化硬盘重装系统,当全部过程顺利完成后,晕倒电脑一重启 就进不了系统 1.电脑正常启动 2.最后一次修改启动 3.安全模式下启动。。。。等等的信息,不论选哪一项,都无法进入系统,要么蓝屏 。接着就重新启动了,电脑如此反复重启(系统光盘绝对好的) 按道理装系统能顺利完成的机子 一般进系统就没什么问题。 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 应为是上门维修 主机没让带走。

网友:
ghost的可能是系统不兼容你换个版本的试试看

网友:
更换内存看下

网友:
换成微软的XP盘 装下 应该没问题

网友:
蓝屏什么代码? 应该是驱动冲突造成的 看看有什么是双的 比如显卡 声卡 屏蔽掉不用的

网友:
呵呵!我认为是软件冲突,换个纯净版的系统盘试试啊

网友:
估计是ghost系统盘自带整合的驱动包问题,而且多半是声显卡的驱动。重新安装,不要选择驱动再试试看。

网友:
重新安装操作系统,用GHOST版本不装自带驱动。

网友:
你那个机子的U是什么牌子的,如果是AMD的话,那肯定进不去了,需要要DOS下把AMD的一个文件拷贝一下就行了。
D:
DIR D:
会出现很多文件,有一个“AMD.exe”的文件,
AMD COPY D:(将这个文件拷贝到D盘)
试下,看行不行!

网友:
1:换个版本 2:BIOS里面吧模式设置成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