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用高压板的改装

楼主(2009-12-07):
高压板的维修 基本都是用通用板改装代用的    关于通用改装所接的开启信号通常情况下我们是接在原有的开启信号引脚上的     但在原开启信号的引脚不好找 或者开启先好丢失的情况下    我们通常为省事就接在了 USB 5V供电上的   不过这样往往会造成信号不同步  也就是屏开启信号和高压板开启信号有时间延误   就我们常见的开机后先白屏 后显示正常   本人在维修中碰到高压板开启信号丢失或不好找的情况就从屏接口的3.3V供电信号(也就是屏接口接保险的引脚)上飞线到高压板上的   这样就可避免 信号不同步

网友:
精神可嘉,不过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

网友:
这要分机种的,有的机种就像你那样接也是不同步的。我个我试过

网友:
我的建义就是改下电路,加个三极管延迟电路,就5个小元件就可完全解决了。

网友:
楼上你说的延迟电路是怎么设计的,能具体点吗~

网友:
这已经是不用说的维修实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