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品牌机主板M2VH-RH不亮

楼主(2009-12-07):
HP 品牌机主板M2VH-RH不亮  该板子 可以正常加电关机  但是假负载VTT  0V   内存供电1.79   内存SPD3.3 管理总线3.3V 参考0.89    内存VTT 0.72V
是有一个W83301DG的芯片输出的第4脚  我认为是内存这部分的问题  我感觉电压内存的VTT有问题
希望大家帮忙参考一下    有W83301DG芯片图纸给发一个

网友:
我也接到一台HP的机子,板子和LZ的一样的情况,可以正常加电关机,假负载VTT 0V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解决掉

网友:
这个主板我修亮了  但是还有问题  一个内存好是一个内存不好是
还有就是要两次开机  在第一次开机的是时候
是修的北桥电容  换了就好了
你试一下

网友:
内存VTT 0.72V是啥内存供电,解释一下?

网友:
0.72V是啥解释一下

网友:
内存上拉排阻电压

网友(2010-01-08):
今个  也修到这个板子了   不跑码  人家焊过北桥   说让我先刷BIOS    我拿到板   看了北桥边上的二个电容有点点鼓起   换后还是不跑    又   刷BIOS     也是一样    后来拆了网卡就好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45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