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2 主板密码问题

楼主(2009-12-07):
TCL k42主板突然自己有密码,谁遇到过,求解
主板

网友:
仔细看看主板上有没有清bios的跳线。

网友:
这个怎么看啊

网友:
你是怎么整出有密码的啊 我遇到过南桥北桥虚焊都会有密码的

网友:
遇到过,也遇到过原来有密码,做完南桥后密码没了的。楼主放下电试试能不能解决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个这样的机器,开机要BIOS密码,刷程序搞定的!

网友:
谢谢各位,刷了下程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