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新蓝显示器时亮时不亮

楼主(2009-12-07):
前天接手以17寸新蓝液晶显示器  故障为开机时亮时不亮  一直不停的闪烁  这种故障以前也碰到过     起初怀疑是电容鼓了    但拆开一看  发现电容都是好的  请问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 高压板的问题   请教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最好换一个高压条试一下

网友:
高压部分有问题了。

网友:
高压部分有问题了

网友:
高压板问题

网友:
换高压是下不就行啦

网友:
我遇到过灯管的问题,某根灯管老化造成负载不平衡,时亮时不亮,更换灯管后正常。

网友:
手里要有一些工具,高压条驱动板灯管,先试出大体部位,再进一步处理了。多尝试,再问!

网友:
我遇过外接12V电源的机器,长城19寸,就这个毛病,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灯管老化  负载不均

网友:
高压有问题可能性大些,但也有些屏是灯管问题,所以建议你先换个通用高压试一下

网友:
高压部分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