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 d3

楼主(2009-12-07):
一块 映泰 p4tpt v7.5 板子 开机 跑到25 然后跑d3 当机 不显示
再次出发开机键 跑26 2b 52 d3 显示了 然后死机 供电都正常
bios已刷 io是 8712 ixs 更换过 无果 没思路了

网友:
这个板子要上正确的显卡才可以的!

网友:
D3 应该能过了 建议 换个显卡

网友:
那正确的显卡,是什么显卡啊,说清楚点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先换显卡试试,要是不行就给主板北桥加焊试试

网友:
误导人 跟显卡有关系吗? 你压下北桥试试 这板子我修过加焊北桥好了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试,正常情况下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主板北桥加焊试试

网友:
查一下南北桥供电是否正常,有可能是电容漏电了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D3应该是内存过不了啊

网友:
先简后难 先换显卡 无果 考桥

网友:
这种问题多数北桥虚焊,先加焊,看电容有没有鼓包,更换显卡,试试,一般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