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200V开机掉电

楼主(2009-12-07):
今天早上接到客户拿来Z9200V笔记本,客户说开机掉电。。。。我试了几下,,,有时候可以亮,,不过亮一下就掉电重启,重复这样的。。。。有时候不亮也掉电,,,电流在1.4A到1.5A左右也掉电。。。。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高人遇到过,,,还请指教一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散热的问题,再不行应该是有虚焊的地方也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多半是别人修的时候~把散热片下面的导热垫搞掉了吧所以接触不好~散热不良~如果不是的话~加焊显卡~

网友:
有时候掉电是因为跑不过内存才掉的!

网友:
可果是有时候跑不过内存。有很大的机会是CPU座!

网友:
是INTEL D的,,,,915PM的芯片组。。。。不跑内存,,,电流跑到1.03A左右,,,拔掉内存也一样。。。。重做北桥还是不行。。。显卡也重做过,,还是不行,,,电流现在到1.35A左右,,,就是不显示。。。真不知道怎么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