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S5700相机被摔后不开机

楼主(2009-12-07):
富士S5700相机被摔后不开机,我拆开看了下也没有发现什么,保险我都看过了,都是好的,请高手帮我分析下大概会是那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接头线断了

网友:
外接电源有没有电流?是否有0.00--0.05--0.00的跳变?

网友:
我用外接电源从0.00到0.03 --0.00就没反映了

网友:
有东西虚焊了,压芯片再开机,一个个测试.,

网友:
我压了还是开不不了
但我感觉好象有个芯片,压下按开机键能到0.2 在压下又到0.2  不压按开机键就没反映,必须断掉电源在开就又到0.2

网友:
有晶振么?我有个相机 不小心摔了 开机正常
拍照正常
30分钟后提示电量不足、、开了10分钟左右。。。。
那阵子忙 相机又是老相机了 没去管它 顶多买个新的
前两天闲了 拆开 测下来对地阻值不对 怀疑晶振 目测有两个 把一个晶振提起来一点 测量恩就是他了、、
可是手头找不到那么小的 ,。,
咋办 拆下来看看 恩 拆下来 不小心掉地上了。、。。拿起来一测,,耶 脚跟外壳正常了、、、
装上试机。。两天了 一切正常

网友:
有晶振么?我有个相机 不小心摔了 开机正常
拍照正常
30分钟后提示电量不足、、开了10分钟左右。。。。
那阵子忙 相机又是老相机了 没去管它 顶多买个新的
前两天闲了 拆 ...
引用 网友A:

你这故障只能是瞎撞的,没有根据的。但也是好事。毕竟把机器修好了//

网友:
我压了还是开不不了
但我感觉好象有个芯片,压下按开机键能到0.2 在压下又到0.2  不压按开机键就没反映,必须断掉电源在开就又到0.2
引用 网友B:

兄弟啊。我这么说吧。摔过的机器,就是你这点描述,我就算能判断出来那里问题,也是没有根据的,只是瞎撞的。现在,我只能按经验给你判断,首先测量开机键是否有电压。有的话。不装电池的状态下测量CPU旁边的晶震是否有波型?装上电池的待机波型和没电池的CMOS供电波型是否相同?

如果晶震完全正常。下一步将主板单独拆下来,都涂上焊油。只要是没有封胶的,你都加热到芯片能动一下,包括小零件,吹完冷却后,用超声波清洗器清洗干净,(注意,主板上连着的小电池要先拆下来),清晰完后再试机,不行再将有封胶的芯片再动一下。

如果还不行,你就要发过来找我了,因为机器不在手上,很多测试点我都没办法去判断和测试,只能教你这些了,抱歉。同时祝你好运。

网友:
摔过的机器~没看到实体是很难修的~描述上的思路不好理顺。摔过的多数是外壳变形撞到了主板或相关部位,导致某部位松焊或脱落断线引起的不触发故障。LZ可以先观察下摔倒的是什么部位,再分析下相关部位可能引起不开机的情况。

网友:
支持楼上精辟说法

网友:
机器没能搞定客户 拿走了
遗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