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进水机 北桥上有一组电压对地,是不是北桥坏了

楼主(2009-12-07):
HP CQ45进水机,主板已烤过,确保无水,按开关,指示灯亮,测主板上1.1 1.8 1.5 1.0 均有以及CPU 1.1V也有,现不跑码,点不亮,该机不好接恒流源,无法看电流,测北桥上有一组电容电压对地值竟然为1,对地了,北桥型号为:AC82PM45,不知这个正常不正常,是不是这个北桥坏了,有板的帮我测下是不是有对地的,先谢了?

网友:
又意思值得研究

网友:
呵呵,,这款机器到是没有修过。。支持楼主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般比较好整,找到进水点焊焊,换换一般都能解决问题。不要人为扩大了故障范围才好

网友:
谢谢,即然北桥上有一组电压对地是正常的,CPU已有核心电压,那就是其它的原因了,像这种中间带针的机器有没有办法用可调电源,光用电源适配器无法看电流呀,该主板上有PCI-E接口,我有这接口的诊断卡,目前代码为00,不知道该PCI-E接口能不能跑代码

网友:
不见得,主要试看看对地的时候上电有没有电压,北桥有些电容是对地阻值很小的

网友:
有的机器pci-e诊断卡插上不跑码。实际上机器是工作的!不要过分相信诊断卡。

网友:
这个板原来是上电一电就自动掉电,拆下用烤板后,现在是上电一会也掉电,但3秒后又自动上电,且一直保持,测北桥上有1.01v 1.06v 1.8V电压,北桥微热,南桥有1.5V电压,南桥微热,主板上有1.8v 1.5V 1.26v电压,CPU电压0.98V,CPU发热,主板上看不出有任何进水的痕迹,PCI-E诊断卡上CLK灯一亮一灭,RST灯不亮,内存假负载上供电,时钟均正常,到此不知是哪儿的问题了

网友:
你可以把万用表调到电流档。把表笔串联到电源口。电流不是就可以看到了。你把BIOS 电池装上.

网友:
北桥上有一个电容对地确实为O

网友:
找到与北桥对地那个电感相连的管子和电容。。。一个一个的取下来看哈对地不。。如果不对地。。换上应该就好。。如果还对地的话。。应该就over了三。。你觉得喃

网友:
这北桥上面好像是有两个电容是对地的,正常。前几天碰到个,不过无法用电流表,只好拿去保了。

网友:
965正常的就是这样子的。pm45就不是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