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630k打印机灯全不亮

楼主(2009-12-07):
爱普生630k打印机灯全不亮,拆下后量电源板电压正常,装上控制板3等同时闪,装上机一连打印头,又灯全不亮了,换打印头,没反应,【打印头好的,装在别的机器上是好的,】求教主板哪里的问题?

网友:
换打印机主板吧!
       一块主板网络订购120元

网友:
会是主板的那里的问题,是门阵芯片吗,

网友:
我上次没有仔细去检查主板
         直接换主板了
        具体是主板哪里问题我没有查

网友:
630的打印机主板新的基本在400块,估计是门阵坏掉了。就是那个E01A33AA那个芯片,网上有全新的卖,120元,说是全新的。我在北京的一家买了三块,结果全是坏的。是翻新的芯片,大家要小心。他那些芯片字迹是酒精一搽就掉的。回来根本没法用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22f44&x_id=0db2
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处理

网友:
爱普生630k打印机灯全不亮,拆下后量电源板电压正常,装上控制板3等同时闪,装上机一连打印头,又灯全不亮了,换打印头,没反应,【打印头好的,装在别的机器上是好的,】求教主板哪里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应该不是门阵坏了,是打印头驱动芯片坏掉了,在电源板上那4块芯片

网友:
谢谢你了,我换换打印头驱动芯片试试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错,我在这家买过芯片,第一次买了一片回来修好了一块主板,后来又定了3片芯片,其中有2片短路,还有一片装上去三灯亮,机器没反应,不过我很幸运的发回去还给他了,她把钱还给我了,呵呵!!!!
但是这个芯片我找了很多地方,只有北京这家有,还有广州那边50块一片,不过是旧的带板的,好坏他不知道,所以这个主板我这还有好多都是门阵坏了,如果你找到好的芯片告诉我下,
QQ:455575279
旺旺:zhaoyun8896
电话:13917521221

网友(2010-01-13):
换新电源板后用30分钟就坏了,qm103.qm104芯片击穿短路,谁知道那里的故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