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670笔记本装显卡驱动黑屏

楼主(2009-12-07):
ACER 5670笔记本。管户说是装显卡驱动黑屏。因为是外地的。等发过来的时候测试是无显示。于是重新做了显卡。可以显示了。但就如客户说的,装显卡驱动就黑屏了。

这机器显卡是ATI X1400的。问问有经验的朋友。像这种问题是不是显卡主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换新显卡试试  供电滤波不好也会这样

网友:
修过这样的机器,一般中虚焊居多,不行的话换个新核心,一般都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