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风扇不转

楼主(2009-12-07):
(无正文)

网友:
个有故障。。没有故障。是温度没到吧。

网友:
把CPU散热片去 了再开机看看转不转,如果还是不转的话就是风扇电路的问题了,改长转算了

网友:
笔记本风扇是智能控制的,只有系统需要强散热时才打开。你机器正常运行吗,如果正常,大可不必担心。

网友:
我的三星P30笔记本也是如此,开机转下,再就不转了。散热不好。一般用上一小时就不行了,反应特别慢,关机后死机。再开就开不了。

想改的话不知道怎么改啊?改长转

网友:
机器运行倒是正常,就是运行久了会很热,也没看到很热的时候风扇转起来
好象把包着风扇的那块散热铁片拿起来会转,可那个铁片没挡着呀

网友:
你摸摸温度咋样~要是高了还没转的话~估计温控有问题~要是不高的话就不用管~

网友:
如果到了一定的温度还不转,就是温控电路出问题了,顺着风扇接口的那几根线找吧,

网友:
一般笔记本的风扇都是温控的。只有达到一定的温度才可以转.如果特热还不转.那就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