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问题求助

楼主(2009-12-07):
请问一下  LPT和LAN是不是有南桥控制/?    那声卡是由南桥还是I/O控制 ?

网友:
lan 和声卡都是南桥控制

网友:
LPT是io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audio和lan都是由南桥控制,LPT和COM口 KB MOUSE等由Super I/O控制,但如Super I/O到ICH的连线有问题也会
影响LPT和COM口 KB MO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