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计本显示屏改装成显示器怎么改装 !!

楼主(2009-12-07):
东芝笔计本主板坏了!我想把屏改装成显示器!!请大吓们给指点指点!!!
!·!
显示器
主板

网友:
如果想外观好看些,就连壳取下用。把板放在背面。要么花40迂换个显示器壳更好看。

网友:
一快驱动和一快高压板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这些材料哪里可以买到!!还有要不要烧什么程序呢??

网友:
看一下是什么类型的屏线,不要搞错了就好,一个高压板和一个信号板搞定

网友:
关键是要看你的屏是什么型号。一般自己可以动手的的成本也就100左右,叫人改的话再加100的手工费

网友:
哪里可以买!!基地里谁有卖呀!!我想买!!谢谢各位好师傅了!!

网友:
先看一下屏的接口是哪一种,然后按着接口型号选择屏线,然后根据屏的型号选择驱动板,灯管一般是单灯小口的,最后根据屏的资料刷上程序就OK了

网友:
基地的淘宝店就有呀

网友:
谢谢大家这么热心!!有机会请大家吃饭!正在学习中!!有些问题还不是很懂!!希望大家以后多支持和关照!!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把屏和屏线的相片发上来不就完了,说这么一大堆.

网友:
没搞过,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