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索尼VGN-A17CP

楼主(2009-12-07):
一不小心吧鼠标和触摸板的线搞断了  谁有这样的经历 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自己裁线就可以解决了,SONY的线一定要小心插

网友:
能找到排线的话换一个就好了,找不到原装的看看能不能找点代用的,实在不行飞线吧,一根一根连起来好了。如果只是触摸板的话应该没几根线

网友:
兄弟,这个索尼的连线二年前我有搞断过一次,印像深刻啊!好像型号是A11C的,应是和你的这个型号一样的线,当时是修一个外国黑鬼的,那个黑人老说急,我就想快点修好给他,谁知拆完螺丝忘了把那个线拔出,用力一拉机身上壳,那个线的折角就断了,后来想买一个线,那个线还比较贵啊.没办法,找了个大头针把断线两边所有线一根根的弄出焊点,足有差不多二十几个点,一个个的飞线接起来的.花了我几个小时才搞好的.也不是很难搞的,主要要有耐心.你试试看.

网友: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呵呵      下次拆机就知道小心了      有了这次的经验 绝对不会再有下次了

网友:
找排线改 不行在飞线

网友:
重新刮线外层 不要太短就行

网友:
触摸板的线是塑料排线,鼠标线是什么意思?我的键盘塑料排线只断两条,硬是没有接成功,整个键盘报废,你试试吧。它是要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