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一次进2张纸是啥原因啊???????????????????????

楼主(2009-12-07):
如题,型号是HP的3050一体打印机,我开始以为没设置好,已经恢复出厂设置,但还是这样,是不是进纸滚桶什么的有毛病啊??????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一次进两张纸是什么意思,是两张重叠一同进去的,还是部分重叠,还是想打一张,出一张,跟着又进一张纸?前几种情况是分不了页,是分页器脏了,清洁一下,最后一种是你文档设置问题,或打印驱动问题。这还是98年我遇到过的一例,打一张,连续不断出了三四张纸,后几张都是空白的。文档也没有问题。后重装驱动后问题解决。

网友:
分页器清洁下看看。

网友(2010-01-30):
换新的纸盒分页器

网友:
分液器片用砂纸打磨

网友:
更换分页器一般都能解决此问题。